Linux之acl库的安装与使用(限制Linux某用户的访问权限)

楼主(2021-03-15):
acl库
作用:限制Linux某用户的访问权限

acl库的安装
首先github中下载acl代码: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cl-dev/acl
进入acl, 执行make
cd acl
make
注意: [因为acl是由c/c++编写的,需要提前安装好gcc, g++]

安装到用户根目录:
make packinstall
一般到这儿就能编译安装成功了,在/user/include/ 目录下会有acl-lib目录。

如果是centos系统,可直接安装
yum install zlib-devel
setfacl命令的基本用法
1、setfacl的用途
setfacl命令可以用来细分linux下的文件权限。
chmod命令可以把文件权限分为u,g,o三个组,而setfacl可以对每一个文件或目录设置更精确的文件权限。
换句话说,setfacl可以更精确的控制权限的分配。
比如:让某一个用户对某一个文件具有某种权限。

这种独立于传统的u,g,o的rwx权限之外的具体权限设置叫ACL(Access Control List)
ACL可以针对单一用户、单一文件或目录来进行r,w,x的权限控制,对于需要特殊权限的使用状况有一定帮助。
如,某一个文件,不让单一的某个用户访问。

2、setfacl的用法
用法: setfacl [-bkndRLP] { -m|-M|-x|-X ... } file ...
-m,       --modify-acl 更改文件的访问控制列表
-M,       --modify-file=file 从文件读取访问控制列表条目更改
-x,       --remove=acl 根据文件中访问控制列表移除条目
-X,       --remove-file=file 从文件读取访问控制列表条目并删除
-b,       --remove-all 删除所有扩展访问控制列表条目
-k,       --remove-default 移除默认访问控制列表
          --set=acl 设定替换当前的文件访问控制列表
          --set-file=file 从文件中读取访问控制列表条目设定
          --mask 重新计算有效权限掩码
-n,       --no-mask 不重新计算有效权限掩码
-d,       --default 应用到默认访问控制列表的操作
-R,       --recursive 递归操作子目录
-L,       --logical 依照系统逻辑,跟随符号链接
-P,       --physical 依照自然逻辑,不跟随符号链接
          --restore=file 恢复访问控制列表,和“getfacl -R”作用相反
          --test 测试模式,并不真正修改访问控制列表属性
-v,       --version           显示版本并退出
-h,       --help              显示本帮助信息
3、几个例子
查看mysql-5.5.32安装目录的acl

查看
[root@localhost software]# getfacl mysql-5.5.32
# file: mysql-5.5.32
wner: mysql
roup: mysql
user::rwx
user:mysql:r-x
group::r-x
group:mysql:r-x
mask::r-x
other::r-x
修改
设置默认用户,读,写,可执行
[root@localhost ~]# setfacl -m u::rwx test
修改文件的acl权限,添加一个用户权限
[root@localhost ~]# setfacl -m u:mmzs:rw- test
添加一个组
[root@localhost ~]# setfacl -m g:mmzsit:r-w test
给mmzs用户向test文件增加读和执行的acl规则
[root@localhost ~]# setfacl -m u:mmzs:rx test
给mmzsit用户向test文件增加读和执行的acl规则
[root@localhost ~]# setfacl -m u:mmzsit:rx test
移除
移除mysql-5.5.32目录的root组和root用户的acl规则
[root@localhost software]# setfacl -R -x g:root /software/mysql-5.5.32/
[root@localhost software]# setfacl -R -x u:root /software/mysql-5.5.32/
清除tank用户,对test文件acl规则
[root@localhost ~]# setfacl -x u:mmzs test
清除所有acl
[root@localhost ~]# setfacl -b test
说明事项:
设置组的话只需要把setfacl -m u::rwx 中的u改为g即可,大致差不多。

设置mask的话,setfacl -m u::rwx 中的u改为m,并且这个可不针对用户和组哦,其他的大致差不多。

在使用-R时,记得放在-m前面,否则不可以地

使用-d的话,就会把默认的都加上去,针对目录哦。

网友:
    Linux之acl库的安装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