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遗传和模拟退火的三维装箱问题

楼主(2021-03-15):
    一、源代码

    • clc
    • clear all
    • global box; global cargo; global lambda; global num_cargo;global num_box;global solution;
    • %-------------------------------控制参数---------------------------
    • lambda = 0.5;       % 重量利用率权重
    • T0 = 100;           % 初始温度
    • T_End = 1;          % 终止温度
    • metropolis = 100;   % 退火算法中 metropolis链长度
    • cooling = 0.98;     % 降温系数
    • pop = 20;           %遗传算法染色体数
    • maxite = 100;       %遗传最大迭代次数
    • pm = 0.1;           %遗传变异概率
    • %--------------------------------------------------------------------
    • %----------------------------初始化:读取货箱信息 ----------------------------
    • orginal_cargo=load('cargo');box=load('box');
    • count=1;
    • for i=1:size(orginal_cargo,1)           %重构货物格式  cargo: 重 长 宽 高 体积 ;其中 长>宽>高
    •     for j=1:orginal_cargo(i,2)
    •         cargo(count,1:4) = orginal_cargo(i,3:6);
    •         cargo(count,5) = prod(cargo(count,2:4),2);
    •         cargo(count,2:4) = sort(cargo(count,2:4),'descend');
    •         count=count+1;
    •     end
    • end
    • for i=1:size(box,1)                          %重构箱子box: 重 长 宽 高 体积
    •     box(i,5)=prod(box(i,2:4),2);
    • end
    • num_cargo=size(cargo,1);  % 货物数
    • num_box=size(box,1);      % 货箱数
    • solution= fix((num_box)*rand(1,num_cargo))+1;   %随机生成初始解
    • Scheme=transform(solution);                     %解转化成“货箱:货物”对应的形式
    • [feas_solution,Scheme]= placement(Scheme);             %装箱处理
    • [PG,PV,gbest ]= evaluate(feas_solution) ;      %计算适应度
    • %--------------------------------------------------------------------
    • %----------------------------退火------------------------
    • begin=cputime;   %开始计时
    • %遗传算法优化     GENE(染色体数/种群规模,最大迭代次数,染色体长度/维度,变异概率)
    • [final_solution,gbest]=GENE(pop,maxite,num_cargo,pm) ;
    • %遗传执行完毕后  模拟退火进一步优化
    • T = T0;
    • while T > T_End
    •     for i=1:metropolis
    •         %-----------随机交换两件货物生成新解
    •         newsolution=final_solution;
    •         R1=fix(rand*num_cargo)+1;
    •         R2=fix(rand*num_cargo)+1;
    •         inter=newsolution(R1);
    •         newsolution(R1)=newsolution(R2);
    •         newsolution(R2)=inter;
    •         NewScheme=transform(newsolution);                   % 分配货箱
    •         [feas_solution,NewScheme]= placement(NewScheme);              % 装箱处理
    •         [NPG,NPV,pbest ]= evaluate(feas_solution);            % 评估新方案
    •         if pbest>gbest
    •             gbest = pbest;
    •             final_solution = newsolution;
    •             PG = NPG;
    •             PV = NPV;
    •             Scheme = NewScheme;
    •         else
    •             if  rand < exp( (pbest-gbest)*100*T0/T)
    •                 gbest=pbest;
    •                 final_solution=newsolution;
    •                 PG = NPG;
    •                 PV = NPV;
    •                 Scheme = NewScheme;
    •             end
    •         end
    •     end
    •     T = T * cooling;
    • end
    • timecost = cputime-begin;   %计时结束
    • %----------------------------输出结果------------------------
    • result(Scheme,15);      %将装箱方案Scheme 按每行15个货物显示
    • fprintf('重量利用率:\t%5.3f %%\n',PG*100);
    • fprintf('空间利用率:\t%5.3f %%\n',PV*100);
    • fprintf('综合利用率:\t%5.3f %%\n',gbest*100);
    • fprintf('计算时间:\t\t%5.4f s\n',timecost);
    • disp('图像生成中...')
    • depict( Scheme, 1,'c' )   %    ( 方案,画出编号为i箱子,颜色) 颜色:r\g\b\c\m\y\k\w

    •

    二、运行结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