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哥们,LT5581检波器右边的电感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03-15):
请教各位大佬,LT5581检波器右边的电感L1是干什么用的?电感不是通直流阻交流吗?串一个电感进来还怎么检测射频信号呢?射频信号是交流的吧?射频信号可以通过电容,但是不能通过电感吧?

网友:
    这个是天线电路吧

网友A:
    匹配网络  用来选工作频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网络  用来选工作频段的

感谢大哥解惑,我还想问一下,那这个选取频率有没有计算公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