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层电路板的覆铜,什么时候选择两面均覆,什么时候仅选择一面覆铜呢?

楼主(2021-03-15):
请问两层电路板的覆铜,什么时候选择两面均覆,什么时候仅选择一面覆铜呢?

网友:
    如果只有一面走线那就没必要两面都覆铜了吧

网友:
    之前画了一个板子,单面走线覆铜后,拼版进行贴片的时候板子就翘起来了,所以单面覆铜还要考虑一下生产哦

网友:
    如果能保证一面是全地平面的话,可以只铺一层

网友:
    看你的产品使用要求,板内元件要求

网友(2021-07-22):
    单面傅铜张力不一样,容易翘曲。没有特殊需要最好双面均匀傅铜,尤其是面积比较大的板子,或者长条板子。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急速交期,2小时快速报价+样品最快24小时
制程能力,最高40层+最小贴装01005+最小BGA间距0.2mm
    特色优势,整机组装+BGA返修植球+品质第一
    北京-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