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设置交叉模式选择时,只选择器件?

楼主(2021-03-15):
怎么设置交叉模式选择时,只选择到器件,但不选择到网络?

网友:
    AD18以上的版本支持筛选功能,或者是手动使用fliter语法只高亮器件

网友:
    那就选器件啊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设置

网友:
    按快捷键tp进入默认参数设置界面,system-Navigation-只勾选元件,然后点击应用即可

网友:
    设置选择的过滤器,把其他的禁止了就好

网友:
    看楼上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