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小于长和宽的标准,实物板可能会因设计原因造成字符不清晰怎么办

楼主(2021-03-15):
    字符最小的宽度(0.15mm)字符最小的高度(0.8mm),如果小于长和宽的标准,实物板可能会因设计原因造成字符不清晰,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A:
    字符大小和焊盘之间的距离不能随便乱改

网友:
    可以在蚀刻工艺下点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符大小和焊盘之间的距离不能随便乱改

    这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