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问题

楼主(2021-03-15):
Error using lmiterm (line 281)
lhs of LMI #1, block (1,1): term dimensions incompatible with other
terms in row #1 or column #1

Error in SCP_03 (line 103)
lmiterm([1 1 1 P1],-1,1)

clear
clc

gamma = 0.95;

sigma1 = 2;
sigma2 = 1.98;
sigma3 = 1.86;
sigma = sigma1+sigma2+sigma3;

gamma1 = 0.89;
gamma2 = 0.88;
gamma3 = 0.85;
Gamma = [gamma1, gamma1, gamma1; gamma2, gamma2, gamma2; gamma3, gamma3, gamma3];%3*3

Lambda = diag([2, 2]);%2*2

W = [kron(Gamma, Lambda), zeros(6,3); zeros(3,6), zeros(3)];%9*9

beta1 = 0.88;
beta2 = 0.85;
beta3 = 0.87;
Xi = diag([beta1, beta2, beta3]);%3*3
barXi = [kron(Xi, eye(2)), zeros(6,3); zeros(3,6), zeros(3)];%9*9

U = diag([1.68, 1.5, 1.68, 1.5, 1.68, 1.5, 0, 0, 0]);%花U1+U2   9*9
L = diag([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 0, 0]);%花L1+L2  9*9

N = [0.1, 0.1, 0, 0, 0, 0, 0, 0, 0; 0, 0, 0.1, 0.1, 0, 0, 0, 0, 0; 0, 0, 0, 0, 0.1, 0.1, 0, 0, 0];%\barN   3*9
M = [0.1, 0, 0; 0.2, 0, 0; 0, 0.1, 0; 0, 0.1, 0; 0, 0, 0.2; 0, 0, 0.1;zeros(3)];%\bARM   3*9

C =[0.5, -0.4, 0, 0, 0, 0; 0, 0, 0.3, 0.2, 0, 0; 0, 0, 0, 0, 0.4, -0.5];%3*6

K1 = [0.1, -0.2, 0.1; 0.3, -0.2, 0.1; 0.25, 0.1, 0.1; -0.2, 0.1, -0.3; -0.1, 0.4 0.25; 0.1, 0.2, 0.3; 0.3, -0.2, 0.2; 0.1, 0.25, 0.3; 0.15, 0.4, 0.25];%9*3
K2 = [-0.1, 0.25, 0.1; 0.23, -0.2, 0.15; 0.25, -0.1, 0.1; 0.2, 0.15, 0.3; -0.1, 0.3 0.25; 0.1, 0.2, 0.3; 0.3, -0.2, 0.2; 0.1, 0.25, -0.3; 0.1, 0.4, 0.25];%9*3
K3 =[0.1, -0.2, 0.15; 0.3, -0.2, 0.1; 0.25, 0.1, 0.1; -0.2, 0.1, 0.3; -0.1, 0.4 0.2; -0.15, 0.2, 0.3; 0.3, -0.2, 0.25; -0.1, 0.25, 0.3; 0.15, 0.35, 0.25];%9*3

H = [0.2, 0.8, 0, 0, 0, 0, 0, 0, 0; 0, 0, 0.2, 0.8, 0, 0, 0, 0, 0; 0, 0, 0, 0, 0.2, 0.8, 0, 0, 0];%\barH   3*9

E = [0.3;0.3;0.3];%3*1

D = diag([0.5, 0.7, 0.4]);%3*3

A = [0.2, 0, 0, 0, 0, 0; 0.1, -0.3, 0, 0, 0, 0; 0, 0, 0.2, 0.1, 0, 0; 0, 0, 0.1, -0.2, 0, 0; 0, 0, 0, 0, -0.3, 0.1; 0, 0, 0, 0, 0, -0.2];%6*6

B = [0.6, 0, 0; 0.3, 0, 0; 0, 0.4, 0; 0, 0.5, 0; 0, 0, 0.8; 0, 0, 0.5];%6*3

theta(1) = 2;
theta(2) = 3;
theta(3) = 1;
theta(4) = 3;

for k = 1:3
    i = theta(k);
    j = theta(k+1);

hi = zeros(3);

for t = 1:3

    if (i-t) ~= 0;
          delta(t) = 0;
    elseif (i-t) == 0;
          delta(t) = 1;
         Phi(t,t) = delta(t);
    end

end

  barA = [A, zeros(6,3); (kron(Phi,eye(1)))*C, kron((eye(3)-Phi),eye(1))];%9*9
arB = [zeros(6,1), B; (kron(Phi,eye(1)))*E, (kron(Phi,eye(1)))*D];%9*4
arC = [(kron(Phi,eye(1)))*C, kron((eye(3)-Phi),eye(1))];%3*9
arD = [(kron(Phi,eye(1)))*E, kron(Phi,eye(1))*D];%3*4
end
  % N=3  n=2  m=1 p=1 r=1 q=1  M=3
  setlmis([])
  P11 = lmivar(1,[2 1]);
  P21 = lmivar(2,[2 1]);
  P31 = lmivar(1,[1 1]);
  P1 = lmivar(3,[kron(eye(3),P11),kron(eye(3),P21);kron(eye(3),P21'),kron(eye(3),P31)]);%9*9
12 = lmivar(1,[2 1]);
  P22 = lmivar(2,[2 1]);
  P32 = lmivar(1,[1 1]);
2 = lmivar(3,[kron(eye(3),P12),kron(eye(3),P22);kron(eye(3),P22'),kron(eye(3),P32)]);%9*9
13 = lmivar(1,[2 1]);
23 = lmivar(2,[2 1]);
  P33 = lmivar(1,[1 1]);
  P3 = lmivar(3,[kron(eye(3),P13),kron(eye(3),P23);kron(eye(3),P23'),kron(eye(3),P33)]);%9*9
1 = lmivar(2,[9 3]);
2 = lmivar(2,[9 3]);
  Z3 = lmivar(2,[9 3]);
 = lmivar(1,[9 1]);
  mu1 = lmivar(1,[1,1]);
  mu2 = lmivar(1,[1,1]);
  mu3 = lmivar(1,[1,1]);
  s = lmivar(1,[1,1]);
arGamma = lmivar(1,[9 1]);
  barLambda = lmivar(1,[9 1]);

lmiterm([1 1 1 barLambda],2,1)
lmiterm([1 1 1 P1],-1,1)
lmiterm([1 1 1 mu1],-1,U+U')
lmiterm([1 1 1 mu2],-1,L+L')
lmiterm([1 1 1 s],1,N'*N)
lmiterm([1 1 1 0],H'*H)
lmiterm([1 1 5 mu1],1,U')
lmiterm([1 1 7 mu2],1,L')
lmiterm([1 1 12 P2],barA'+W',1)
lmiterm([1 2 2 P2],barC'*K1',K1*barC)
lmiterm([1 2 2 P2],barC'*K2',K2*barC)
lmiterm([1 2 2 P2],barC'*K3',K3*barC)
lmiterm([1 2 2 P1],-1,1)
lmiterm([1 2 2 mu1],-1,U+U')
lmiterm([1 2 2 mu2],-1,L+L')
lmiterm([1 2 6 mu1],1,U')
lmiterm([1 2 8 mu2],1,L')
lmiterm([1 2 11 P2],barC'*K1',K1*barD)
lmiterm([1 2 11 P2],barC'*K2',K2*barD)
lmiterm([1 2 11 P2],barC'*K3',K3*barD)
lmiterm([1 2 13 P2],barA'+W',1)
lmiterm([1 2 13 -Z2],-barC',1)
lmiterm([1 3 3 mu3],-1,L')
lmiterm([1 3 9 mu3],1,L+L')
lmiterm([1 4 4 mu3],-1,L+L')
lmiterm([1 4 10 mu3],1,L')
lmiterm([1 5 5 mu1],-2,eye(9))
lmiterm([1 5 12 P2],1,1)
lmiterm([1 6 6 mu1],-2,eye(9))
lmiterm([1 6 13 P2],1,1)
lmiterm([1 7 7 Q],1,1)
lmiterm([1 7 7 mu2],-2,eye(9))
lmiterm([1 8 8 Q],1,1)
lmiterm([1 8 8 mu2],-2,eye(9))
lmiterm([1 9 9 barGamma],2,1)
lmiterm([1 9 9 Q],-1,1)
lmiterm([1 9 9 mu3],-2,eye(9))
lmiterm([1 9 12 P2],barXi',1)
lmiterm([1 10 10 Q],-1,1)
lmiterm([1 10 10 mu3],-2,eye(9))
lmiterm([1 10 13 P2],barXi',1)
lmiterm([1 11 11 P2],barD'*K1',K1*barD)
lmiterm([1 11 11 P2],barD'*K2',K2*barD)
lmiterm([1 11 11 P2],barD'*K3',K3*barD)
lmiterm([1 11 11 0],-(gamma^2)*eye(4))
lmiterm([1 11 12 P2],barB',1)
lmiterm([1 11 13 P2],barB',1)
lmiterm([1 11 13 -Z2],-barD',1)
lmiterm([1 12 14 P2],1,M)
lmiterm([1 13 14 P2],1,M)

lmiterm([-1 1 1 P1],1,1)
lmiterm([-2 1 1 P2],1,1)
lmiterm([-3 1 1 P3],1,1)

lmiterm([2 1 1 barLambda],2,1)
lmiterm([2 1 1 P2],-1,1)
lmiterm([2 1 1 mu1],-1,U+U')
lmiterm([2 1 1 mu2],-1,L+L')
lmiterm([2 1 1 s],1,N'*N)
lmiterm([2 1 1 0],H'*H)
lmiterm([2 1 5 mu1],1,U')
lmiterm([2 1 7 mu2],1,L')
lmiterm([2 1 12 P3],barA'+W',1)
lmiterm([2 2 2 P3],barC'*K1',K1*barC)
lmiterm([2 2 2 P3],barC'*K2',K2*barC)
lmiterm([2 2 2 P3],barC'*K3',K3*barC)
lmiterm([2 2 2 P2],-1,1)
lmiterm([2 2 2 mu1],-1,U+U')
lmiterm([2 2 2 mu2],-1,L+L')
lmiterm([2 2 6 mu1],1,U')
lmiterm([2 2 8 mu2],1,L')
lmiterm([2 2 11 P3],barC'*K1',K1*barD)
lmiterm([2 2 11 P3],barC'*K2',K2*barD)
lmiterm([2 2 11 P3],barC'*K3',K3*barD)
lmiterm([2 2 13 P3],barA'+W',1)
lmiterm([2 2 13 -Z3],-barC',1)
lmiterm([2 3 3 mu3],-1,L')
lmiterm([2 3 9 mu3],1,L+L')
lmiterm([2 4 4 mu3],-1,L+L')
lmiterm([2 4 10 mu3],1,L')
lmiterm([2 5 5 mu1],-2,eye(9))
lmiterm([2 5 12 P3],1,1)
lmiterm([2 6 6 mu1],-2,eye(9))
lmiterm([2 6 13 P3],1,1)
lmiterm([2 7 7 Q],1,1)
lmiterm([2 7 7 mu2],-2,eye(9))
lmiterm([2 8 8 Q],1,1)
lmiterm([2 8 8 mu2],-2,eye(9))
lmiterm([2 9 9 barGamma],2,1)
lmiterm([2 9 9 Q],-1,1)
lmiterm([2 9 9 mu3],-2,eye(9))
lmiterm([2 9 12 P3],barXi',1)
lmiterm([2 10 10 Q],-1,1)
lmiterm([2 10 10 mu3],-2,eye(9))
lmiterm([2 10 13 P3],barXi',1)
lmiterm([2 11 11 P3],barD'*K1',K1*barD)
lmiterm([2 11 11 P3],barD'*K2',K2*barD)
lmiterm([2 11 11 P3],barD'*K3',K3*barD)
lmiterm([2 11 11 0],-(gamma^2)*eye(4))
lmiterm([2 11 12 P3],barB',1)
lmiterm([2 11 13 P3],barB',1)
lmiterm([2 11 13 -Z3],-barD',1)
lmiterm([2 12 14 P3],1,M)
lmiterm([2 13 14 P3],1,M)

G=getlmis;
[tmin b]=feasp(G);

P11 = dec2mat(G,b,P11);
P21 = dec2mat(G,b,P21);
P31 = dec2mat(G,b,P31);
P1 = [kron(eye(3), P11), kron(eye(3), P21); kron(eye(3), P21'), kron(eye(3), P31)]
P12 = dec2mat(G,b,P12);
P22 = dec2mat(G,b,P22);
P32 = dec2mat(G,b,P32);
P2 = [kron(eye(3), P12), kron(eye(3), P22); kron(eye(3), P22'), kron(eye(3), P32)]
P13 = dec2mat(G,b,P13);
P23 = dec2mat(G,b,P23);
P33 = dec2mat(G,b,P33);
P3 = [kron(eye(3), P13), kron(eye(3), P23); kron(eye(3), P23'), kron(eye(3), P33)]
Z(1) = dec2mat(G,b,Z(1));
Z(2) = dec2mat(G,b,Z(2));
Z(3) = dec2mat(G,b,Z(3));
barGamma = [kron(Xi*(eye(3)-Xi), P(1i).P(i)), zeros(6,3); zeros(3,6), zeros(3)];
barLambda = [kron(sigma*eye(3), Lambda'*(P(1i).P(i))*Lambda), zeros(6,3); zeros(3,6), zeros(3)];
Q = dec2mat(G,b,Q)
mu1 = dec2mat(G,b,mu1)
mu2 = dec2mat(G,b,mu2)
mu3 = dec2mat(G,b,mu3)
s = dec2mat(G,b,s)

网友:
找到对应行,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定义变量时的P1维数不一致,P21和P31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