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拉电阻

楼主(2021-03-15):
请问这个差分信号输入的下拉电阻取多大值合适?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蹲一个大神

网友:
不知道,不懂,没遇到过。

网友:
查看芯片规格书看看有没有说明,一般都不加

网友:
電路貌似一個插分的 ADC 輸入,下拉電阻能放多大的值,要看 ADC 的輸入阻抗及被量測電路的負載阻抗。

踢哀TI) 討論版上恰巧有一個人問了一個類ˋ的問題,他說在 ADS1115 的差分輸入放了 10K 的下拉電阻,卻導致 ADC 讀值誤差太大。

踢哀TI)技術人員的回答如下(原理圖如附圖)︰
Therefore, to prevent floating inputs, add a pulldown resistor to the buffer input that is large relative to the divider resistance (at least 100x larger than your total divider resistance R4+R5) so it does not distort the divider ratio by much.

If no-connect noise still too high add RF cap across input with RC=sample time interval. If worried about offset replace 10k shunt with 1M.

所以,對於樓主的發問有三點建議。
  • 應該提供完整原理圖,此電路頭尾接到什麼地方,都要讓大家知道。版上發問的人常犯這個錯誤,隨便剪個圖就來發問,殊不知沒剪到的地方才是關鍵。
  • 如果這是個插分 ADC 輸入,應提供 ADC 芯片規格書。
  • ADC 所量測的電路若沒有原理圖,也要簡單敘述一下是什麼東西,好讓大家知道其特性。

上述資訊會影響到大家給您答案的正確性!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要结合看芯片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