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的封装失效机理的详细讲解

楼主(2021-03-15):
IGBT的封装失效机理

输出功率器件的可信性就是指在要求标准下,器件进行要求作用的工作能力,一般用使用期表明。因为半导体材料器件主要是用于完成电流量的转换,会造成很大的输出功率耗损,因而,电力电子技术系统软件的热管理方法已是了设计方案中的头等大事。在电力电子技术器件的工作中全过程中,最先要解决的便是热难题,它包含恒定温度,温度循环系统,温度梯度方向,及其封装材料在工作中温度下的搭配难题。

因为IGBT采用了层叠封装技术性,该技术性不仅提升了封装相对密度,另外也减少了处理芯片中间输电线的互连长短,进而提升了器件的运作速度。但也正由于选用了此构造,IGBT的可信性遭受了提出质疑。不难想象,IGBT控制模块封装级的无效关键产生在融合线的相接处,处理芯片电焊焊接处,基片电焊焊接处和基片等部位。

在一般的输出功率循环系统或温度循环系统中,处理芯片,焊接材料层,基片,底版和封装机壳都是会历经不一样程度的温度及温度梯度方向。热膨胀系数(CTE,CoefficientofThermalExpansion)是材料的一项关键性能参数,指的是在一定温度范畴内温度每上升1度,线规格的增加率两者之间在0度时的长短的比率。图1-2是IGBT层叠构造中常见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因为分别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在温度转变时不一样材料中间的热应变力不一样,相连接层中间的紧密连接会造成因内应力疲惫耗损。因而,器件的热个人行为与控制模块封装的构造密切相关。调研说明,工作中温度每升高10℃,由温度造成的失效率增加一倍。

铝接合导线的摆脱

IGBT内的铝接合导线的直徑一般为300-500um,她们的成分因生产厂商而异.殊不知,基本上在全部状况下,在纯铝中添加千分之一的铝合金,比如硅镁或硅镍基合金,铝的强度会大大的提高因此抗腐蚀得到操纵。因为与长短的相差太大及其轻度依靠衬底的温度,接合线的电流量容积会有一定的降低。的直流电流受制于导线本身的欧母热电效应产生的熔融。因为铝接合线是立即接在处理芯片或工作压力油压缓冲器上,会承担很大的温度转变,而IGBT控制模块是由不一样线膨胀系数的原材料组成,在工作中期内,必定会出现显著的热疲惫.这类疲惫会伴随着上班时间的变化,导线本身的欧母效用越来越愈来愈显著,终在键合线根处造成裂缝。

在热循环检测中,线膨胀系数的不搭配会导致键合表层规律性的挤压成型和拉涨功效,而这类功效遥远超过原材料自身的伸缩式范畴。在这里状况下,工作压力会根据不一样的方法释放出来出来,如外扩散肠蠕动,顆粒滑跑,移位等方式。铝的重构会造成表面合理总面积的降低,进而造成方块电阻的提升。这也表述了为何伴随着规律性检测,Vce也呈线形提升的发展趋势。

焊料疲惫与焊料间隙

处理芯片与衬底中间的焊料层因线膨胀系数的不一样造成的裂缝会提升导线的回路电阻,电阻器的提升会造成欧母效用的提高,这般温度反馈调节会使裂缝越演越烈,终造成器件的无效。焊料层内的裂缝会危害温度热循环,器件的排热特性减少,这也会推动温度的升高,进而加速控制模块的毁坏。而且,地应力与应变力中间存有着滞回状况,在不断温度循环系统之中,原材料的样子即时地发生改变,这又提升了焊锡丝的热疲惫。除此之外,应加工工艺难题在焊锡丝中导入的裂缝会危害期内在工作中全过程中的热循环,导致部分温度过高,这也是控制模块无效的一个关键缘故。

网友:
焊料层内的裂缝会危害温度热循环,器件的排热特性减少,这也会推动温度的升高,进而加速控制模块的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