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天线的问题

楼主(2021-03-15):
根据能量守恒,单看天线没增益吧。
平常说的增益是相对于理想电源天线的比值。
那么。在传输模型中为何是发送和接受都有增益,难道不是指的天线?那是什么

网友A:
接收天线很重要,传输的增益由功率决定。

网友:
天线发射接收都是相等的,增益只是一个衡量天线性能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天线很重要,传输的增益由功率决定。

这个功率是由接天线的放大器而来的?

网友:
增益与天线口径面积呈正比。无论是接收天线还是发射天线,都是这样。
从能量守恒角度看,天线没有有源增益,但可以有无源增益:对于接收天线来说,增大天线面积就能增大接收到的能量,就相当于有增益,显然这是无源增益。
从互逆角度看,增大接收天线口径面积,就能有额外的增益,那么增大发射天线口径面积,也会有额外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