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UES中如何改变晶体管的放大倍数?有的器件有放大倍数改变的参数。另外,不同...

楼主(2021-03-15):
在PROTUES中如何改变晶体管放大倍数?有的器件有放大倍数改变的参数。另外,不同的仿真模型参数不同如何改变?

网友A:
这个你无法改变。你只能在选择器件的时候,找到你想要的放大倍数的,然后找这里面有没有同型号的,型号相同,放大倍数相同,就这样弄。
因为三极管的参数比较多,没有输入那么多参数的地方,所以一般都这样的。就找型号相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无法改变。你只能在选择器件的时候,找到你想要的放大倍数的,然后找这里面有没有同型号的,型号相同 ...

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