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三极管,mos管和可控硅之间的差别和相同点的相关概念有点模糊,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21-03-15):
就三极管,mos管和可控硅之间的差别和相同点的相关概念有点模糊,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这些涉及元件的基本特性,自己找几本书,对比学习更好。

网友A:
通俗点说三极管主要是电流放大(小电流变大电流),mos管是采用电压来放大或开关电流,而可控硅是采用电压(电流)来开关电路(相当于一个电子控制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俗点说三极管主要是电流放大(小电流变大电流),mos管是采用电压来放大或开关电流,而可控硅是采用电压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