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如何输出3D结构,与结构工程师核对

楼主(2021-03-15):
请问一下,不导入3D模型的情况下,如何显示高度? 需要哪里设置

网友A:
    不显示高度,那就得在画器件封装的时候把高度标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高度,那就得在画器件封装的时候把高度标着

你好,请问是在符号封装还是焊盘封装上面标识?我在元件的符号属性添加了Height,没有效果,您这边具体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库里面的cell有高度属性添加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里面的cell有高度属性添加进去就行了

    谢谢!已解决

网友:
    器件高度,在画封装是标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