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终端匹配电阻疑问

楼主(2021-03-15):
最近打算做DDR4颗粒,上网下载了一份资料,原理图中有个疑问,地址线控制的终端匹配电源VTT,一些电容接地去耦,一些电容接到了1.2V电源上,请问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接在电源上应该也有去耦的作用吧

网友B:
VTT是地址控制命令信号的端接电阻的上拉电源;另外那个1.2V电源是DDR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T是地址控制命令信号的端接电阻的上拉电源;另外那个1.2V电源是DDR核电

这个我知道,这两个电源之间接电容,作用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电源上应该也有去耦的作用吧

不太明白,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VTT layout时信号参考回流(地平面和电源平面)

网友(2021-04-22):
    地址线的端接电阻,改善信号的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这两个电源之间接电容,作用是?

缝合电容stitch cap,提供回流路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