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BTEK学院科普高压拆分探头具体使用注意事项须知

楼主(2021-03-15):
高压差分探头是探头的一种,是利用差分放大原理设计出来的示波器探头主要用于观测差分信号。差分信号是相互参考、而不是以地作为参考点的信号。普通的单端探头也可以测量差分信号,但得到的信号与实际信号相差很大,有可能出现“地弹”现象。
  高压差分探头是具有浮地测量功能的探头,PRBTEK提供多品牌多型号的高压差分探头,如泰克/TEKTRONIX、泰克/TEKTRONIX、知用/CYBERTEK、普源精电/RIGOL、品致/PINTECH、德国TESTEC和德国PMK等,可广泛用于开关电源﹑变频器﹑电子镇流器﹑变频家电和其它电气功率装置等的研发﹑调试或检修工作中。

  高压差分探头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
  1.探头一般是以两条一个包装,因为现在的示波器都是双通道以上的,为了区分两个通道同时测量时探头,在每根探头上都做好了区分标色,比如色环。
  2.拿到探头,先要校准,什么样的探头需要标准呢?除无衰减的探头(1:1)外,都需要校准。校准是探头与一台示波器使用时必需要校准,换不同的台示波器测量时,都要校准。
  3.校准后的探头可进入测量,测量时请注意,在不知道被测电路电压情况下,尽可能的选择探头衰减档位,这样预防高电压损坏示波器。
  4.在测试晶振等高阻抗电路时,也就是说电路对测量负载有影响时,要选择探头衰减档位测量,因为衰减档位的阻抗很高,一般10:1的探头是10MΩ,100:1的探头是100MΩ。
  5.测试电路时,要确保探头的接地线接地可靠,特别是高压探头没高压时更要注意,接地线的接地位置也会影响测量精度。
  6.探头内部有电子元件,所以也有耐压参数,不可以超出耐压值,否则不但会损坏探头,还可能会直接损坏示波器。
  7.探头的带宽,高频率的探头能兼容低频率的,但低频率不能测试的高频率,在选择探头时,尽量选择大于示波器的带宽。
  8.探头测试尽量选择衰减档,衰减档有电路补偿,保证测量的波形失真小,还原度高。
  9.探头前端有一个测试钩,有人为了方便,把测试钩直接钩位电路测量,这样会影响测试精度,特别在电压低及频率高的情况下影响更大,因为测试钩那段没有屏蔽,干扰很大。
      以上就是PRBTEK探头学院分享的高压差分探头使用注意事项,建议探头使用人员要注意以上9点,正确使用高压差分探头,这样不仅能够延长探头的使用寿命,减少不必要的损耗,还能让测试结果更准确。更多探头相关知识,欢迎访问PRBTEK探头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