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LPDDR4 单端和差分阻抗要控制多少 ohm ?

楼主(2021-03-15):
各位大神,LPDDR4  的单端和差分 阻抗控制还是 跟DDR3 的一样, 单端控制 50ohm,  差分控制 100ohm就可以了吗 ?
我找了各种资料都没有找到。

网友:
芯片规格书上一般会有要求,可以查查看

网友:
是的,和DDR3一样。单端50,差分100.

网友:
    单端50 差分100

网友:
    单端40,差分80

网友:
    要求是50  100的单根与差分阻抗,但是40 80的阻抗利于高频是TIMEING MARGIN,  不过说起来以前走板没经验的时候,啥也不管,阻抗等长都不管,还不是跑的好好的,该量产量产。

网友:
单端45ohm 差分90ohm

网友:
    50设计就行了

网友:
    阻抗有个范围的

网友:
    有做过分段控制阻抗的,器件本体部分控制50/100ohm,颗粒与主控芯片之间按照40/85ohm,即两头细中间粗。

网友(2021-05-09):
    仿真一下就知道了。ODT选择40ohm,单端阻抗40ohm会最优,差分80ohm.当然,如果你PCB层叠设计导致线宽太粗,空间又有限制,做不到很大距离,可以做45ohm.差分线通过调整PN间距,80ohm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