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生成网表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1-03-15):
    大家好,orcad原理图生成网表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
帮忙看看,谢谢。

    生成网表失败

    生成网表失败

    原理图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报的什么错

网友:
    这个网表格式是ALLEGRO原生格式,对原理图要求比较严格,比较容易报错。如非必要,建议用other方式生成试试。

网友:
    看看窗口报什么error,解决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报的什么错

LOG信息。

    LOG信息

    LOG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报的什么错

    我看了报错提示,两个电容有问题。看了电容封装,名称,参考编号等都没有发现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会不会是有特殊字符,空格等没有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有特殊字符,空格等没有删掉

这个已经查看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坐等大佬讲解。看的我也很懵

网友:
    封装命名不规范,不能有小数点和空格,比如S1   SMD 8.5mmx5mm
    另外好像还有中文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