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模型

楼主(2021-03-15):
    如题,请教大家,比较奇怪的器件3D封装大家都是怎么绘制的?自己建模再导入PCB吗还是在AD里直接画?我现在的困难是建模不太熟练,AD画不出很复杂的器件3D模型(可能也是因为使用不够深刻)在器件选型官网能找一部分,但有很多器件找不到,怎么办,求解。

网友:
    同感,做电子的对机械制图软件不熟悉,3D建模有点吃力。平时找3D一般在这个地方多些www.3dcontentcentral.cn,可以试试看

网友A:
    2楼说得对,www.3dcontentcentral.cn上面可以找到绝大部分常用的电子元器件模型,直接下载STEP格式,然后导入AD就可以使用了,至于一些比较偏的模型就只能自己画了,但AD里面画的模型比较模糊,只能大概示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楼说得对,www.3dcontentcentral.cn上面可以找到绝大部分常用的电子元器件模型,直接下载STEP ...

    补充一句,最好能够选用大品牌的元器件,这些品牌的官网上基本都有3D模型的

网友:
    一般不用3D模型的ku'guo

网友B:
    一般不用3D模型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句,最好能够选用大品牌的元器件,这些品牌的官网上基本都有3D模型的

我目前就是这么干的,但有一些奇怪的封装在3D网上和厂商代销平台找不到,只能逼自己学建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用3D模型的路过

    一个公司一个要求吧,有需求就得整啊哭唧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