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才能减少电流探头的噪音呢?

楼主(2021-03-16):
随着电流电平的下降,示波器本身具有的噪声将变成一个现实问题。所有示波器都有一个多余的特征—垂直噪声。当您测量低电平信号时,测量系统的噪声可能会导致实际信号测量的精度下降。由于示波器是一种宽带测量仪器,所以示波器的带宽越宽,垂直噪声就越高。因此在测量之前,您需要仔细测试示波器的噪声特征。500MHz带宽示波器采用最灵敏的V/格设置时,其本底噪声一般约为2mV峰峰值。在进行低电平测量时,需要注意示波器上的采集存储器可能会影响本底噪声。在带宽和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采集存储器越深,则噪声就越大。另一方面,现代交流/直流电流探头能够测量5mA的交流或直流电流,测量精度大约为3%。这种电流探头的设计采用每安培电流输入,电压输出0.1V。换句话说,在测量20mA以下的电流时,示波器自身的2mVpp噪声可能是主要的噪声来源。
  那么,您如何才能较大程度地减少示波器的固有噪声呢?PRBTEK培训学院给大家分享以下几个方法:
  大多数数字示波器均提供带宽限制滤波器,这些滤波器能够滤除输入波形中的多余噪声并降低噪声带宽,从而可以提高垂直分辨率。带宽限制滤波器可以采用硬件实现,也可以采用软件来实现。大多数带宽限制滤波器都能根据您的需要来启用或禁用。
  大多数数字示波器在正常采集模式下可以提供8位的垂直分辨率。某些示波器在高分辨率模式下能够提供更高的垂直分辨率,通常可达12位,该模式可以降低垂直噪声,提高垂直分辨率。通常,在应用了较慢的时间/格设置时,在屏幕上捕获到的数据点非常多,此时高分辨率模式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高分辨率模式下的采集将对单个触发点相邻的数据点取平均值,所以会降低采样率和示波器的带宽。
如果信号是周期性的或是直流信号,您可以使用平均模式来降低示波器的垂直噪声。平均模式会多次采集周期性波形,并生成运行平均值以降低随机噪声。高分辨率模式会降低信号的采样率和带宽,而正常平均模式却不会。不过,平均模式会减缓波形更新速率,因为它要进行多次采集来计算波形的平均值,然后才能在屏幕上画出轨迹。当您选择大量平均值时,降噪效果比以上任何一种方法都要明显。
以上就是PRBTEK为大家介绍的如何减少电流探头噪音的产生,如需了解示波器电流探头更多相关知识,欢迎访问普科科技PRBTEK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