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和功率分析仪的详细对比

楼主(2021-03-16):
功率计通常被认为是为移动电话生产测试,因为他们可以快速地测量峰值功率,平均功率和峰值-平均比。但是,RF功率计具有一定的缺陷,妨碍了准确的无线手机测试。例如,RF功率计不能识别在频谱中的一个设备发送它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手机可能通过电源测试用功率计,但在错误的频率传输,或受到过度的虚假的传输。幸运的是,频域分析,频谱分析仪和RF功率分析仪可以克服这些限制。的RF功率分析仪提供电源和传输频率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克服错误的读数与RF功率米有限的视频带宽。

功率计经常用于手机生产测试,因为它能快速的测量峰值功率,平均功率,峰均比。但是功率计的天生缺陷将限制其在手持设备测试方面的精度。比方说,由于这个原因功率计无法识别一个设备在其频谱的何处发射功率,用功率计测试的话,手机可以通过功率测试,但手机可能在错误的频率上发射或承受过大的杂散辐射而。幸运的是,在频谱分析仪和RF功率分析仪上执行的频域分析可以克服这些局限。功率分析仪提供了功率和发射频率的信息,也可以克服由于功率计有限视频带宽而引起的的错误读数。

在生产中,每一个移动电话检查载波频率,主信道功率,相邻信道功率,及备用信道功率。通常情况下,RF功率计,频谱分析仪,射频功率分析仪等仪器,用于这样的测试,但这些工具的能力和结果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吞吐量和精度测量,这些测量工具的取舍应予以考虑。

在生产中,每部手机都要检查载波频率,主信道功率,ACP,交替信道功率。一般用到的仪器有功率计,频谱分析仪,功率分析仪,但是这些仪器的功能和测试结果区别却非常大。为了最大化吞吐量和精度,要考虑这些仪器之间的平衡。

射频功率计用于不仅在双向无线电系统,广播系统,和雷达/卫星系统,用于测量功率电平,但用于校准其他测量仪器和探针。不幸的是,RF功率计设计的宽带频率覆盖,并且不能确定相关联与功率读数或测得的功率是否是适当的带宽内的载波频率。通常情况下,频谱分析仪,还需要进行这些测定。

功率计不仅用来测试无线电系统,广播系统,雷达/卫星系统的功率级别,还用来校正其它测试设备和探头。不幸的是,功率计被设计成宽带仪器,不能确定功率读数的载波频率或者在或其是否正确的带宽内。通常频谱分析仪被用来做出这些判断。

RF功率计基本上是一个未调谐的射频传感器或检测器,其次由组成的直流或交流-直流(AC-DC)放大级和模拟-数字转换器(ADC)的阶段(图1)的信号处理电路。它被设计来测量RF功率,包括峰值功率,平均功率,和峰均功率比。它不测量频率,频率信息会丢失,因为所有的信号处理开始之前。在某些方面,虽然这是一个缺点,没有调谐测量所需。如果输入信号是检测器的频率范围中的任何位置,仪器会作出有效的功率测量。

一般功率计的信号链路如图1所示,由一个未调谐的射频传感器或检测器,后面是包括DC或者AC-DC放大环节和ADC环节组成的信号处理电路。它被设计用于功率测量,包括峰值功率,平均功率,峰均功率比。不能用来测量频率,在信号处理之前所有的频率信息都将丢失。但这也有一些好处,测量无需调谐。只要输入信号落在检测器的频率范围内,则功率计就能给出准确的的功率。

RF功率计测量的输入信号,在时域中。恒定幅度的一个输入载波会产生一个直流输出,而任何振幅变化将在输出中被再现,作为仪器响应所述输入信号的包络线。正因为如此,该仪器的视频带宽是峰值检测时测量的要求的一个重要特性。

功率计是时域测量仪器,输入信号的恒定幅值会产生一个DC输出,任何幅值的变化都会产生输出。功率计只对信号的包络产生响应,为此功率计的视频带宽对于峰值测量是非常重要的。

的测试仪器的视频带宽,在最简单的术语,是它可以跟踪的速度有多快,峰值包络功率测量的信号的变化的指示,并且可以认为所有的调制信号所占用的频率范围。例如,宽带码分多路存取(WCDMA)信号由一个1950-MHz载波3.84MHz的调制信号调制的,检测后,剩下的信号从0延伸至3.84兆赫。对于一种工具,以正确地处理该信号,检测器下游的所有电路必须有一个带宽大于3.84兆赫(和优选为5兆赫)。一种乐器,更窄的带宽3.84MHz的WCDMA信号包络的峰值不能按照或捕捉。视频带宽的频率范围是仪器本身可以接受的信号,这是一个迹象,功率计可以捕捉的调制波形的峰值。

网友:
恒定幅度的一个输入载波会产生一个直流输出,而任何振幅变化将在输出中被再现,作为仪器响应所述输入信号的包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