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重要参数介绍:功率/额定功率/最大输出功率

楼主(2021-03-16):
功率

实际上,ATX电源的各路输出不可能同时达到标称的最大输出电流,因此我们可以在电源铭牌上看到诸如“+5V&+3.3V:145W,+5V、+3.3V&+12V:240W”这样的指标,这表示+5V和+3.3V最大联合输出为145W,+5V、+3.3V和+12V最大联合输出为240W。如果按表1的数据进行计算,这个值却达到了338W,大大超过了240W的限制。显然,通过简单的累加来计算电源的额定功率是完全错误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经常提到的电源的功率一般指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但是除了标注额定功率外,还有最大功率。

额定功率

电源的额定功率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计算公式。电源额定功率的标定往往采用交叉负载测试的方式,实验是通过检测电源的各路主电压的负载压降和纹波系数来得出各路输出电压的最大电流的。具体方法是这样的:在不超过该路输出的最大电流的前提下,逐渐减小其负载电阻,同时测量其负载压降和纹波系数,当其负载压降和纹波系数超出允许的范围时,记录此时的电流值作为最大工作电流。记录各路输出的最大工作电流,然后与Intel制定的功率标准进行对比,从而确定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

最大输出功率

最大输出功率是指电源稳定工作时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一款额定功率200W的电源,实际工作输出并不一定低于200W,可能要高出一些,毕竟额定功率的标定与实际使用的环境是有一定区别的。

峰值功率

峰值功率是指电源短时间内(一般为30秒)能够提供的功率,但电源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这种极端的状态。通常情况下电源峰值功率可以超过最大输出功率50%左右,由于硬盘在启动状态下汲取的电路远远大于其正常工作时的值,因此系统经常利用这一缓冲为硬盘提供启动所需的电流,启动到全速后就会恢复到正常水平。

现在有很多品牌的电源都不标注实际的输出功率,而是提供一个“300XX”之类的型号来给经销商发挥。既然无法单单依靠电源铭牌上的电压电流数据来准确计算电源的额定功率,那如何去判断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有多大呢?当然,最准确的方法是加负载进行测试,但这只有生产厂家能够做到。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可以根据ATX电源设计标准来判断电源的大致功率是多少。

网友:
电源额定功率的标定往往采用交叉负载测试的方式,实验是通过检测电源的各路主电压的负载压降和纹波系数来得出各路输出电压的最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