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频谱分析仪出现幅度异常现象怎么办?

楼主(2021-03-16):
频谱分析仪出现幅度异常现象怎么办?

网友:
    频谱分析仪实际上是一胎变频的超外差接收机,变频通路复杂,出现幅度异常后要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判断

网友A:
    按照整机原理框图在2dB开关衰减器、60dB衰减器、射频板平坦度补偿版、窄带中频板、DSP处理板。快速判断是微波前端还是中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整机原理框图在2dB开关衰减器、60dB衰减器、射频板平坦度补偿版、窄带中频板、DSP处理板。快速判断是微 ...

    今天才看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