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接地和去耦的重要布局问题?

楼主(2021-03-16):
如何处理接地和去耦的重要布局问题?

网友:
    电源层和接地层之间的电容是如何帮助高频去耦,  无焊试验板

网友A:
    试验板中的总线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板中的总线阻抗

    什么意思呢  可以仔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