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21-03-16):
TP16是直接进ad芯片,pre_opamp_out是输入的一组感应电压,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加这么一路电源,PIN4提供电源5mS宽度,频率12,5hz,求助!

网友:
可能就产生一个激励信号,让ADC去检测

网友:
C是交流耦合,C选的比较小,为了传个低频的,所以电阻选的大一点,不至于信号衰减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