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高频(1GHz以上)板的设计中,过孔的大小及过孔间距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1-03-16):
请问在高频(1GHz以上)板的设计中,过孔的大小及过孔间距有什么要求?阻抗匹配时需要考虑到的因素有哪些?板材需要注意么?差分走线与地平面的距离有什么注意事项?( f' l# O# f/ K

网友:
一下子这么长一串问题

网友:
问题是有点多,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网友:
如何需要综合考虑以上指标,建议做整体的电路仿真和调试,寄生效应会影响仿真效果,需要进行反复验证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