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的pcb板四周的固定孔有电气属性吗?

楼主(2021-03-16):
请问AD的pcb板四周的固定孔有电气属性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网络的,或者添加为GND

网友:
    看你自己的设计了,有些有,有些无

网友:
    感觉根据自己设计需求比较好点吧

网友:
    板子周围的固定孔是用来固定板子的,是没有网络的,没有电气属性。

网友:
    多数金属化固定孔接地

网友:
    这个要视具体设计而定的吧?

网友:
    如果螺丝孔接到了金属外壳,那就接GND并与板上GND做下隔离连接;如果螺丝孔接的是塑料壳子,那可以选择非电气属性。

网友:
    都可以,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