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封装功耗是这个IC能提供的最大功率吗?

楼主(2021-03-16):
IC封装功耗是这个IC能提供的最大功率吗?

网友A:
该值指器件封装本身的耗散功率,对应的是热阻,如果器件本身有更大的输出能力,这时需要加散热装置,功率器件的最大功率一般都高于封装的耗散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值指器件封装本身的耗散功率,对应的是热阻,如果器件本身有更大的输出能力,这时需要加散热装置,功率器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