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 433M无线模块接收距离差太多了

楼主(2021-03-16):
测试通信距离的时候 用程序循环发射 我拿着接收端往远处走  发现近的有30米左右  远的才100米左右 于是就调整接收模块上的可调电感  走一段就用螺丝刀调整一下  接收距离达到了200米到400米左右  400米左右是因为我给发射模块上给发射管(RE)供电的电阻并联了一个20K的电阻增大了发射功率   今天风大天线晃动 有一些树木遮挡地势又不是特平 所以只能测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
你发射端  供电是几伏,这个12伏最佳

网友:
    经过优化的设计,使用5V电源,315 MHz射频模块可以传输150米,如果使用12V电源,则距离可以扩展到200米。 200米的传输距离似乎是最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