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快速测量MOS管的好坏?

楼主(2021-03-16):
如何用万用表快速测量MOS管的好坏?

网友:
    NMOS的D极和S极之间有一个寄生二极管,方向为S到D,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以及MOS管导通时寄生二极管截止的特性,可以快速测量MOS好坏

网友A:
    测量之前将MOS的3个极短接,可以用一根铁丝,泄放MOS管内部电荷,确认MOS管是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之前将MOS的3个极短接,可以用一根铁丝,泄放MOS管内部电荷,确认MOS管是关闭状态。

    嗯嗯 这个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