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有反相放大器和正向放大器,性能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同的应用?

楼主(2021-03-16):
运算放大器有反相放大器和正向放大器,性能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同的应用?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性能是什么哪方面的,是同个运放芯片,只是电路的功能不同,性能是一样的。

网友:
同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和运放的输入阻抗相等,接近无穷大,同相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取值大小不影响输入阻抗;而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等于信号到输入端的串联电阻的阻值。因此当要求输入阻抗很高的时候就应选择同相放大器。

网友:
只可能是功能上的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