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反馈放大器和电流反馈放大器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3-16):
电压反馈放大器和电流反馈放大器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两种运放的内部电路是不同的,所以对于一个已给的配置,两种类型运放是没有必要去互换的。

网友:
电压反馈的运放受制于内部设计,只有非常低的输入偏流,但内部没有限.制差分输入电压,仅仅当外部的反馈需要时才会做出限制

网友:
对于电流反馈放大器,其差分输入电压受制于内部设计,但并没有限制它的输入偏流为低,所以仅仅当外部反馈需要时才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