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lab函数plot画点的问题???

楼主(2021-03-16):
现在有400个点x(1)...x(400),y(1)...y(400),要画他们是不是只能用for循环呢?另外,我想调整画出来的点的大小与形状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可以循环的函数应该都可以的吧

网友:
是不是可以给前面加个判断之类的

网友:
plot(x,y,'o','LineWidth',1,...             %设置圆圈的线粗
                'MarkerEdgeColor','k',...      %边界设置为黑色
                'MarkerFaceColor','w',...      %内部设置白色
                'MarkerSize',6)                 %大小设置
画圆圈可以如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