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M350 里面快速的加一个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

楼主(2021-03-16):
如何在CAM350 里面快速的加一个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

网友:
把你想要改的焊盘或线或铜皮移动到新的一层然后用统一放大或缩小(Alt+U+Z) 放大或缩小到原来的那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一下1楼

网友:
用Utilities -> Over/Under Size 命令。Template Layer 选择操作层,Target Layer 选择目标层,Enlarge 扩大,Reduce 缩小。填入所要扩大或缩小的数据,最后选择要操作的焊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