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耐压问题

楼主(2021-03-16):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一般三极管的datasheet只给出了VCEO,如下图

1.如下图,这种情况下怎么考虑VEC (VCE上的反压)的耐压能力?

2.这种情况下,VEC的耐压能力又如何考虑?

望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 PNP 三極管,C 極和 E 極倒過來,還是 PNP 三極管,只不過增益值Gain)會變小,耐壓我覺得不會改變。C 極和 B 極也是一個二極管,只是符號上沒畫出來。
  • E 極永遠比 C 極的電平高,只要 C 極和 E 極調過來就不會有這疑問,我是搞不懂電路為什麼要這樣接?刻意把增益值Gain)變小的用意是…???

网友:
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 PNP 三極管,C 極和 E 極倒過來,還是 PNP 三極管,只不過增益值Gain)會變小,耐壓我覺得不會改變。C 極和 B 極也是一個二極管,只是符號上沒畫出來。
  • E 極永遠比 C 極的電平高,只要 C 極和 E 極調過來就不會有這疑問,我是搞不懂電路為什麼要這樣接?刻意把增益值Gain)變小的用意是…???

版主大大,不是刻意去弄成这样呀,是考虑到外部灌电进来的时候呀????

网友:
我记得双极三极管EB结反向击穿电压在 8V 左右。
看楼主的仿真结果,居然到了13V。这不正常啊。

网友:
规格书中Vceo值为-45V,也就是Ⅴeco为45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