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阶梯槽

楼主(2021-03-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16层板带金手指,板厂给叠出来的整体板厚2.25,金手指处1.6。金手指处需要怎么样标注出来让板厂这样做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2021-06-29):
    直接在工艺文件中明确写出,有问题板厂会和你沟通

网友:
    this area thickness is 1.6mm, cut on top(or bottom) layer
    此处板厚为1.6mm,削板从正面(或者背面看你的需求)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工艺文件中明确写出,有问题板厂会和你沟通

    主要是金手指需放内层,这个怎么操作(相关走线过孔需放过来);板厂称按实际话,有客户这么搞定的

网友:
    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

网友:
    lz你这金手指是指双面都有,适配内存插槽那种么

网友(2022-09-19):
    版主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回复了吗?我目前遇到这中问题,忘指教!

网友(2024-04-18):
    特殊工艺,2年前还比较少;这类建议主芯片模块化,再贴至PCIE或M.2板卡上

网友:
    :lol:lol:lol难搞喔,难道要金手指放内层?

网友:
    這個得用軟硬結合板的做法在能在你的內層當作是外層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