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智能水槽的设计方案呀

楼主(2021-03-17):
    哪位大神有智能水槽的设计方案呀

网友:
    请问你有具体的要求吗

网友:
    要求,功能,参数

网友A:
    通过高l效变频技术,除残留,智能水槽,对环境无害
    智能水槽是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高l效变频技术,除残留,智能水槽,对环境无害
    智能水槽是趋势

    大神有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方案吗?

    没有做过这种产品,有一点了解
    我给你找找资料

网友A:
    净洗原理
    常见的净洗机一般采用超声波、水触媒、电解水和臭氧清洁技术,来达到果蔬清洁的效果。
水触媒和电解水都是通过化学原理进行果蔬清洁,清洁过程中产生的氯离子会重新依附到食物表面,造成二次污染,会对人体造成影响。
    而臭氧降解农残的效率取决于其浓度和作用时间,市场上销售的臭氧机很难达到真正需要的臭氧浓度,并且对果蔬中营养成分是否会造成损失也很难有保证。
超声波通过高频震动技术产生微小气泡,气泡放大闭合形成负压来去除果蔬食材中的污垢、杂质,不会对食物造成二次污染,也不用担心对健康有危害。

网友:
    功能方面
净洗机的主要功能是清洗餐前食材,但如果它能自动进排水,没有多余步骤,就可以轻松洗净生鲜果蔬;更是附带手机远程遥控的功能,一键开启,全智能净洗,我想没人会拒绝。
美仕杰水槽净洗机采用超声波清洁技术,轻松净洗生鲜果蔬,无二次污染,保障家人饮食健康。
方正结构设计增大槽体使用面积,不用担心小厨房空间拮据问题,净洗机沥水篮可取出设计让其秒变双槽,提高水槽使用率。
    通过小米的米家app互联,遥控操控净洗机运作,多种模式选择,水位强度调节,还有每日用水量的精准记录,可以给自己多一个偷懒的理由。
    想象一下回复邮件的时间,可以吃到干净的水果,看剧刷屏的功夫,洗好了晚上的配菜,节约了自己的宝贵时间,还能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网友:
    很多人选择免安装的独立式净洗机。但独立净洗机不是体积庞大,占用厨房空间;就是容量偏小,洗个菜都要手动加水倒水洗个好几次,次数频繁的让你忍不住质问当初为什么要偷懒选择免安装的,简直鸡肋。
    嵌入式净洗机,不仅能节省厨房空间,还方便打理,但如果一开始没有预留安装空间,想要重新安装,就很容易改变厨房格局。
    综合考虑,一体式的水槽净洗机不用特意预留空间,每家每户都有安装水槽的需求,只要不是尺寸面积过小,一个嵌入式水槽净洗机就能轻松解决厨房餐前清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净洗原理
    常见的净洗机一般采用超声波、水触媒、电解水和臭氧清洁技术,来达到果蔬清洁的效果。
    水触媒和 ...

我见过用超声波智能水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这种产品,有一点了解
    我给你找找资料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