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一款DSP芯片?DSP芯片与普通处理器有何区别?

楼主(2021-03-17):
如何选择一款DSP芯片?DSP芯片与普通处理器有何区别?) g& e1 _2 S5 c$ U

网友:
    DSP芯片,也称数字信号处理器,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微处理器

网友:
    DSP的优势在于灵活的算法集成,可以给产品提供强大的性能以及灵活的定制,同一产品针对各类客户不同的需求实现不同的解决方案

网友:
    DSP芯片是为了快速处理数字信号,它在结构上和数据、地址总线是分开的,没有像微处理器一样将计算机系统集成在一起,它主要处理带有智能逻辑的消费类产品,生物信息识别终端,ADSL接入、虚拟现实显示等,其运算量大,功率消耗也比较大。和单片机相比,它的的通用功能会相对比较弱一些。

网友:
    DSP速度一般用MIPS或FLOPS表示,即百万次/秒钟。根据您对处理速度的要求选择适合的器件。一般选择处理速度不要过高,速度高的DSP,系统实现也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