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导出SMT坐标方法

楼主(2021-03-17):
CAM350 导出SMT坐标方法

1:导入 Gerber 文件

为了方便,只需导入机械层、钢网层

文件为:

Silk_top

PastMask_top

Outline

2:设置电气层

至少设置一个顶层或底层信号层(视贴片器件的安装面而定)

此处所说的信号层并不一定要是真实的走线层,只要是可以定义出元器件的外形的层都可以,本例将设置钢网层作为信号层,丝印层作为元器件位号标识

按快捷键[Y]调出层设置界面设置丝印层为 Silk Top,顶层钢网为 Top

3:制作器件封装

本例的封装包括:

SOT23

SSOP28

LED0805

通过“Utilities”→“Build Part”

常用工具软件作业指导

”调出 Part 生成工具

点击“是”继续,鼠标出现 REF,此时提示用户定义器件标号位置,例如此时R15电阻定义一个 0805 的封装

将 REF 置于丝印位号 R15 上方点击鼠标左键。R15便变为白色,鼠标随即变为框选状态此时框选整个,元器件的本体部分(丝印外框),元器件便变为白色,鼠标提示定义引脚 1

点击焊盘 1 之后鼠标变为 2,点击焊盘2之后。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创建菜单,

直接点击 create,输入封装名称后确定

依次使用此方法定义其它 4 种封装类型,(定义完所以引脚后事点击右键确认)

4:为元器件分配封装和位号

通过“Utilities” →“Quick Part来为器件分配位号和封装

此时鼠标出现引脚定义提示,可以直接点击焊盘来定义属于一个器件的引脚。但是我们之前已经定义好了元件的封装,所以不需要用这种方法。

直接取工具栏上的上下拉列表,

此工具栏变成下图样式。其中 ReF处填入你希望的器件标号,T 按键式旋转,后面的下拉列表可以设定每次旋转的角度.

此时鼠标将显示你所选择的封装,直接去点击需要定义的器件,系统将会自动为改器件来匹配此封装.

注意,如果旋转 90°,会发现焊盘并没有随着一起旋转,于是就会提示不匹配的现象,不用管它,直接点击 Yes 或者 Always 继续,因为它并不影响整个器件的中心坐标,对生成坐标文件是没有影响的.

如果发现有位号定义的不对,可以通过“Edit”→“change”→“Refdes”来修改

使用此方法为所有的器件分配相应的封装和位号

5: 特殊焊盘处理

以上的方法只对标准焊盘有效,也就是说焊盘必须是“Flash”,方可被识别为焊盘,如果是其他的 Line或者 polygon,则到了选取引脚那一步根本就没法选上,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将此不规范的焊盘转换为Flash

如下图,看似一个方形焊盘,查看属性,(快捷键为[Q])发现为 Line

通过“Utilities”→“Draws to flash.”→“Interactive”激活转换菜单,显示如下图

Ok 确认后,框选单个焊盘,出现新 Dcode 定义窗口,确认形状、尺寸后确认,发现所有相同的焊盘已转换为 Flash

6 导出坐标

导出坐标之前需先需要单位和原点

通过“Settings”→“Unit”来设置公/英制和精度

通过“Edit”→“Change”→Origin”→“Space Origin”,点击边框左下角确定新的原点

通过“Info”→“Report”→Centroid”调出坐标窗口

击 Save 保存成.rep 文件,此文件可用记事本来打开,见下图,红框内即为需要的数据(角度是不需要的,因为真实的贴片角度与料盘编带方向有关的)

坐标的格式是 x:y

***CAM350 导出SMT坐标的方法比较繁琐,而且容易出错漏点,如果不是特别熟练,建议大家不要使用CAM350 导出SMT坐标。可以使用上期的pads导出坐标,简单明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