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交流耦合和直流恢复的区别讨论

楼主(2021-03-17):
    1、交流耦合和直流恢复的区别:

      直流耦合时,屏幕上显示的才是真正的被测信号。交流耦合时,输入信号通过一个电容器进行耦合,之后才进入示波器的放大电路,由于电容器的隔直作用,被测信号中的直流分量会被滤除,示波器显示的只是交流分量。

      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在匹配电路上的区别:直流耦合就是直接的导线连接,包括通过像电阻之类的线性元件的连接。它适用于对包括直流分量的信号的放大电路中。在直流耦合电路中,各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是互相影响的。的工作点改变了相邻的二级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不能单独地调整工作点电流和电压。而在交流耦合直流不耦合的电路中各级电路是用电容或者是电感隔离开的。因此静态工作点是独立的,调整静态工作点比较容易。直流耦合中因为各级的输入和输出阻抗是一定的,不好作阻抗变换,直接耦合时高效率匹配就很难做到。而在交流耦合电路中用线间变压器就很好地进行阻抗变换实现高效率的匹配。特别是选频放大电路中普遍采用的LC谐振电路更是极大地提高了电路的效率。

      2、交流耦合(AC COUPLED是通过电容串联在线路中来完成的耦合,电容种类不限,交流耦合的作用是去除信号里面的直流分量。它对纯交流信号(没有任何直流成分)没有特别的影响,对于直流信号来说则是去除了直流分量,这是电容充电稳定后的特性。

      在交流耦合过后必须恢复自己已知的直流分量,这需要用到嵌位(CLAMP)和直流恢复(DC RESTORAON)。关于嵌位,即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交流电比如视频信号,叠加一个直流电平基点,使交流电的幅度变化范围从一个范围跳变到另一个范围,比如1-2V跳变到4-5V,使之满足输入和输出需求的条件。常用嵌位方式是BAV99,或者上下各接两个二极管分别接电压跟地。如下图:

      BAV99的接法如上,实际上将信号线上的电压稳定在-0.7V到5.7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