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电机线圈坏了有什么反应

楼主(2021-03-17):
摩托车的磁电机包括转子磁钢和定子线圈,它们如果坏了会有很多种故障现象, 一般定子线圈出现故障的概率要大得多,线圈又包括点火线圈、触发线圈和照明充电线圈,有的车还没有点火线圈。

  如果是点火线圈和触发线圈坏了,会有不能起动、不好起动、断火、电起动不能起动等不同症状,如果是照明充电线圈坏了,或有发电量低、不发电等情况。磁电机转子一般较少出故障,一般也不容易损坏,它如果退磁,一般会有起动困难或电起动困难、发电量不足等症状。如果转子出一变形等损坏,还会有异响、震动大 、甚至发动机卡住等情况,但一般很少会发生。

  磁电机检查顺序

  检查转子

  用手转动转子轴,在磁极换向时,先是手感像压缩弹簧一样阻力逐渐增大,至中立点后又会突然自行旋转,但整周转动过程中应无摩擦卡滞感。如有,就可能是轴承过度磨损或已损毁,造成定子和转子相互刮擦。

  验看触点

  以手或工具扳开两触点观察,如有附着污物应加以清洗。如有轻微烧蚀,可用“0”号砂纸条对折,使两砂面向外,夹在触点间来回抽动磨光。如严重烧蚀,就应卸下触点,用油石磨光后装复,或干脆更换新件。

  电容器状况

  此电容损坏率并不高,如确需检查,可卸下,以万用表高阻挡位反复接触外壳和中心电极,如每次表针均摆回“0”,即表明该电容基本正常。需要注意的是,电容外壳与夹持板及底座常由于脏污生锈而接触不良,造成火花塞跳火微弱。

  正确调整

  一般使用说明书上均有调整触点最大间隙0.3mm。对于触点安装底板已经拆卸过而又安装不当的磁电机,仅调整触点间隙是不行的。这是因为磁电机点火的初级电流,不同于汽车用蓄电池点火线圈存在恒定的蓄电池电压供应,只有磁电机转子磁极与定子极掌处于极性交换过渡的某一特定位置时,才会感生出最大的电流,也只有此时断电器断开,次级线圈才会感生出最强的跳火电压。为保证此种关系,触点安装底板下方与壳体间有刻线标识。但遇到下述情况时刻线位置是无法确定的:底板刻线不清,底板与壳体并非原装,交换底板进行左旋和右旋磁电机的改型。采用下述方法可大致确定上述极性交换过渡的某一特定位置:先将两个底板固定螺钉稍加松退,再转动偏心调整螺钉于中位,用手缓慢旋动转子,并观察轴头断电凸轮在快要顶起动触点时,以手感确定磁力由阻力变为引力的交变点并严格固定。此时观察两触点,如刚好微开,便可把两底板固定螺钉紧固,如两触点未开或开得过大,可将底板稍作转动,使触点刚好微开后再紧固。最后验看最大开度是否符合规定,如相差过大,可对偏心螺钉稍加调整后,再重复上述触点开启时间的调整,就会获得满意的效果,即用高压线对机壳作手转动打火试验,打火的距离一般在7mm以上。

  磁电机注意事项

  1.当发动机以高速工作时,不应利用点火开关或按钮使发动机熄火,因为此时初级线圈短路,而磁电机不能马上停止转动,初级线圈中的电流产生的磁通会使磁轴退磁。为保护磁电机,应利用油门先降低发动机转速,关闭油箱开关使发动机自动熄火,或当转速已降低后,再利用点火开关(或按钮)熄火。

  2.使用中应经常清除磁电机外部灰尘、油污和水等,并检查磁电机在发动机上的固定情况。

  3.定期清洁断电器触点,必要时调整间隙,并定期向凸轮旁毛毡上注以适当的润滑油。

  4.检查磁电机和火花塞导线的固定情况,不允许导线靠近发动机过热部分,不允许用汽油或柴油等擦洗导线的绝缘部分。

  5.在磁电机经过任何调整和部分拆卸后,要检查点火时间是否正确。

  6.不允许经常拆卸磁电机的机件。在拆卸时对磁轴要特别小心,不准撞击和加热。将磁轴拆下后,为防止磁极退磁,要用短的铁块使磁极形成回路。

  7.在装回磁电机时,要注意磁轴、断电器、凸轮轴三者的关系。磁轴沿着旋转方向转过中立位置80°-100°。(即位角,这个位置相当于磁铁的磁极离开蹄铁2-3mm、如果不正确,虽然磁电机所有线圈和机件都正常,磁电机也可能完全不给出火花),此时凸轮应使断电触点刚刚打开。如果不是这样,可将触点底板固定螺钉松开进行调整.

网友:
磁电机转子一般较少出故障,一般也不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