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弧线圈为什么叫消弧线圈?

楼主(2021-03-17):
消弧线圈为什么叫消弧线圈?想知道为什么如此称呼它,且听我们为您慢慢道来。

  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首先我们先看“线圈”两个字,它是一种带铁芯的电感线圈,应用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电力系统输电线路经消弧线圈接地,为小电流接地系统的一种,所以称之为“线圈”。

  消弧线圈之所以这么叫它,还因为它能起到“消弧”的作用。它起的消弧作用原理是,当线路发生短路接地时,电流在30A以上的情况下,放电间隙产生的电压会升高2.5-3倍的线电压,当变压器中性点加装消弧装置后,放电处电压在电感线圈阻尼作用下,得不到升高,从而减小了放电电流的大小,电流减小了,也就起到了消弧的作用。当两电流的量值小于发生电弧的最小电流时,电弧就不会发生,也不会出现谐振过电压现象。根据国家原电力工业部《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规定,366KV系统的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超过10A时,应采用消弧装置接地方式。

  它主要用于电力供电行业、发电厂、冶金、矿山、煤炭、造纸、石油化工等大型厂矿企业的变配电站,适用电压等级666KV,是老式消弧线圈理想的更新换代产品,同时也是新建变电站接地补偿及选线装置的首选配套产品。

  其实要说它为什么叫消弧线圈,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为了有效防止电力系统弧光接地、消除接地故障、提高供电质量的一种电感线圈。

消弧线圈自动跟踪补偿成套装置

网友:
消弧线圈之所以这么叫它,还因为它能起到“消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