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结构分类以及多层陶瓷电容的失效原因

楼主(2021-03-17):
陶瓷电容器是以陶瓷为介电质的电容器。其结构是由二层或更多层交替出现的陶瓷层和金属层所组成,金属层连接到电容器的电极。

陶瓷材料的成分决定了陶瓷电容器的电气特性及其应用范围,依稳定性可分为以下三类:

Class1陶瓷电容器:有高稳定性和低损失,适用于谐振电路的应用。

Class2陶瓷电容器:其容积效率高,但稳定性及准确度较差,适用于缓冲、解耦及旁路电路。

Class3陶瓷电容器:其容积效率更高,但其稳定性及准确度更差。

陶瓷电容器是电子设备中最常使用的电容,每年的产量约为一兆颗。其中最常用的是积层陶瓷电容器(MLCC),且有采用表面安装技术的元件。

陶瓷电容是有两个端子的非极性元件。早期最常使用陶瓷电容是碟型电容器,比晶体管问世的时间要早,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就应用在许多的真空管设备(如广播接收器)中,后来陶瓷电容也广泛使用在晶体管设备中。至2007年止,由于陶瓷电容相较于其他低容值电容的高容量及低成本优势,陶瓷电容仍广泛使用在各种电子设备中。

陶瓷电容可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形状及样式:

碟型,有树脂涂层,插入式封装的电容

由多层电容组成长方体的表面安装技术电容

没有针脚的碟型电容,一般会放在电路板的槽中,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常用在特高频(UHF)的应用。

圆筒型的,目前已不使用。

一般售出的陶瓷电容可分为以下三类:

Class1陶瓷电容:

有温度补偿,电容值准确的电容器。在不同的电压、温度下的稳定性最佳,且其损失最少。但是其容积效率也最低。典型Class1电容的温度系数为30ppm/°C,而且对温度的线性度很高,Class1陶瓷电容的散逸因数约为0.15%,因此适用在高品质因子的滤波器中。一般Class1电容的电容误差约为5%至10%,也可以找到高准确度,误差只有1%的电容器。最高准确度的Class1电容器标示为C0G或NP0。

Class2陶瓷电容

其容积效率较Class1电容要好,但其电容准确度及稳定性较差。一般的Class2电容在−55°C至85°C的温度范围内,电容量误差值会在15%以内。Class2电容的散逸因数约为2.5%。

Class3陶瓷电容

其容积效率更好,但其电容准确度及稳定性也更差。一般的Class3电容在10°C至55°C的温度范围内,电容量会有-22%至+56%的变化。Class3电容的散热因数约为4%。一般Class3电容会用在去耦电容及其他电源供应器的应用中。

以往曾经有贩售Class4陶瓷电容,其电气特性更差,但容积效率更好。不过先进的多层陶瓷电容可以在小封装内有更好的电气特性,因此取代了Class4陶瓷电容。

上述三类的电容大约对应低K(介电系数)、中K及高K的电容。三类的电容中没有哪一类是最好的,需针对应用需求选择适用的电容器。ClassI电容器体积比Class3电容器要大,若只是用于旁路及非滤波器的用途时,电容器只需考虑成本及容积效率,其准确度、稳定性及损失系数都不是主要考量,此时不适合使用Class1电容器,因此Class1电容器主要用在滤波器中,此领域除了使用Class1陶瓷电容器外,低频应用还可以使用薄膜电容,射频的应用则需要用更复杂的电容器。Class3电容器一般用在电源供应器中,此应用由于体积上的限制,除了Class3电容器外很难找到其他适用的电容器,随着陶瓷技术的进步,陶瓷电容器的容值范围也逐渐扩大,目前最大可以到100μF,许多应用已开始用陶瓷电容器来取代电解电容,陶瓷电容器的性能比会相同容值的电解电容要好,虽然其成本较电解电容要高,但随着技术的提升,其价格也越来越低。

多层陶瓷电容的失效原因分为外部因素和内在因素

内在因素

01陶瓷介质内空洞(Voids)

导致空洞产生的主要因素为陶瓷粉料内的有机或无机污染,烧结过程控制不当等。空洞的产生极易导致漏电,而漏电又导致器件内部局部发热,进一步降低陶瓷介质的绝缘性能从而导致漏电增加。该过程循环发生,不断恶化,严重时导致多层陶瓷电容器开裂、爆炸,甚至燃烧等严重后果。

02烧结裂纹(FiringCrack)

烧结裂纹常起源于一端电极,沿垂直方向扩展。主要原因与烧结过程中的冷却速度有关,裂纹和危害与空洞相仿。

03分层(Delamination)

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的烧结为多层材料堆叠共烧。烧结温度可以高达1000℃以上。层间结合力不强,烧结过程中内部污染物挥发,烧结工艺控制不当都可能导致分层的发生。分层和空洞、裂纹的危害相仿,为重要的多层陶瓷电容器内在缺陷。

外部因素

01温度冲击裂纹(ThermalCrack)

主要由于器件在焊接特别是波峰焊时承受温度冲击所致,不当返修也是导致温度冲击裂纹的重要原因。

02机械应力裂纹(FlexCrack)

多层陶瓷电容器的特点是能够承受较大的压应力,但抵抗弯曲能力比较差。器件组装过程中任何可能产生弯曲变形的操作都可能导致器件开裂。常见应力源有:贴片对中,工艺过程中电路板操作;流转过程中的人、设备、重力等因素;通孔元器件插入;电路测试、单板分割;电路板安装;电路板定位铆接;螺丝安装等。该类裂纹一般起源于器件上下金属化端,沿45℃角向器件内部扩展。该类缺陷也是实际发生最多的一种类型缺陷。

网友:
    陶瓷电容仍广泛使用在各种电子设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