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开环和闭环之间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1-03-17):
放大器的开环和闭环之间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开环增益”实际上是没有反馈的运放的“内部”增益,通常取1,000到10,000,000之间的任意值

网友:
    “闭环增益”是整个电路的增益,带有由用户选择适当的反馈电阻值选择的反馈

网友:
    比如“增益为+10”“或"增益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