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了轨对轨(Rail-to-Rail)输入/输出(Input/Output)放大器,但是输出并不是...

楼主(2021-03-17):
我选择了轨对轨(Rail-to-Rail)输入/输出(Input/Output)放大器,但是输出并不是一直是负轨,或一直是正轨。我做错了什么吗?$ x! h. i$ ]+ ]+ S0 B

网友:
    单词“轨对轨(Rail-to-Rail)”是易令人误解的

网友:
    完全正确的应该是“几乎是轨对轨”或“非常接近轨对轨”。大多数R-R放大器任一电源轨上的输出电压为从20到200mv,几乎从未有过对轨的。

网友:
    当需要更多的负载电流时,输出要更远离电源电压轨。大多数放大器通过100k?或更大的负载提供最大输出电压摆动。在产品数据手册中电气特性表和特性曲线上,指定的输出电压波动都是期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