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快速打孔方法

楼主(2021-03-17):
先打好一个VIA后,用COPY的方式放置好它与第一个孔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然后右键Repeat,输入要打VIA的个数.ok

网友:
    这种只适合缝边孔,电源孔还是复制粘贴更快捷

网友A:
    这个好,那能自动避开有线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那能自动避开有线的地方吗

把在线DRC打开了,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