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作频率是多少的板子,认为是高频

楼主(2021-03-17):
    请问工作频率是多少的板子,认为是高频

网友:
    一般大于450M就属于高度信号

网友A:
    高频信号不能等同于高速信号,高速信号也不完全是高频信号,主要关注的参数是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不能等同于高速信号,高速信号也不完全是高频信号,主要关注的参数是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

    谢谢大神指导,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