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焊接制程不良原因及改善对策

楼主(2021-03-17):
       产生原因
       改善对策
    空焊
    1、锡膏活性较弱;
    1、更换活性较强的锡膏;
    2、钢网开孔不佳;
    2、开设精确的钢网;
    3、铜铂间距过大或大铜贴小元件;
    3、将来板不良反馈于供应商或钢网将焊盘间距开为0.5mm;
    4、刮刀压力太大;
    4、调整刮刀压力;
    5、元件脚平整度不佳(翘脚、变形)
    5、将元件使用前作检视并修整;
    6、回焊炉预热区升温太快;
    6、调整升温速度90-120秒;
    7、PCB铜铂太脏或者氧化;
    7、用助焊剂清洗PCB;
    8、PCB板含有水份;
    8、对PCB进行烘烤;
    9、机器贴装偏移;
    9、调整元件贴装座标;
    10、锡膏印刷偏移;
    10、调整印刷机;
    11、机器夹板轨道松动造成贴装偏移;
    11、松掉X、Y Table轨道螺丝进行调整;
    12、MARK点误照造成元件打偏,导致空焊;
    12、重新校正MARK点或更换MARK点;
    13、PCB铜铂上有穿孔;
    13、将网孔向相反方向锉大;
    14、机器贴装高度设置不当;
    14、重新设置机器贴装高度;
    15、锡膏较薄导致少锡空焊;
    15、在网网下垫胶纸或调整钢网与PCB间距;
    16、锡膏印刷脱膜不良。
    16、开精密的激光钢钢,调整印刷机;
    17、锡膏使用时间过长,活性剂挥发掉;
    17、用新锡膏与旧锡膏混合使用;
    18、机器反光板孔过大误识别造成;
    18、更换合适的反光板;
    19、原材料设计不良;
    19、反馈IQC联络客户;
    20、料架中心偏移;
    20、校正料架中心;
    21、机器吹气过大将锡膏吹跑;
    21、将贴片吹气调整为0.2mm/cm2;
    22、元件氧化;
    22、吏换OK之材料;
    23、PCB贴装元件过长时间没过炉,导致活性剂挥发;
    23、及时将PCB‘A过炉,生产过程中避免堆积;
    24、机器Q1.Q2轴皮带磨损造成贴装角度偏信移过炉后空焊;
    24、更换Q1或Q2皮带并调整松紧度;
    25、流拉过程中板边元件锡膏被擦掉造成空焊;
    25、将轨道磨掉,或将PCB转方向生产;
    26、钢网孔堵塞漏刷锡膏造成空焊。
    26、清洗钢网并用风枪吹钢网。
    短路
    1、钢网与PCB板间距过大导致锡膏印刷过厚短路;
    1、调整钢网与PCB间距0.2mm-1mm;
    2、元件贴装高度设置过低将锡膏挤压导 致短路;
    2、调整机器贴装高度,泛用机一般调整到元悠扬与吸咀接触到为宜(吸咀下将时);
    3、回焊炉升温过快导致;
    3、调整回流焊升温速度90-120sec;
    4、元件贴装偏移导致;
    4、调整机器贴装座标;
    5、钢网开孔不佳(厚度过厚,引脚开孔过长,开孔过大);
    5、重开精密钢网,厚度一般为0.12mm-0.15mm;
    6、锡膏无法承受元件重量;
    6、选用粘性好的锡膏;
    7、钢网或刮刀变形造成锡膏印刷过厚;
    7、更换钢网或刮刀;
    8、锡膏活性较强;
    8、更换较弱的锡膏;
    9、空贴点位封贴胶纸卷起造成周边元件锡膏印刷过厚;
    9、重新用粘性较好的胶纸或锡铂纸贴;
    10、回流焊震动过大或不水平;
    10、调整水平,修量回焊炉;
    11、钢网底部粘锡;
    11、清洗钢网,加大钢网清洗频率;
    12、QFP吸咀晃动贴装偏移造成短路。
    12、更换QFP吸咀。
    直立
    1、铜铂两边大小不一产生拉力不均;
    1、开钢网时将焊盘两端开成一样;
    2、预热升温速率太快;
    2、调整预热升温速率;
    3、机器贴装偏移;
    3、调整机器贴装偏移;
    4、锡膏印刷厚度不均;
    4、调整锡膏印刷机;
    5、回焊炉内温度分布不均;
    5、调整回焊炉温度;
    6、锡膏印刷偏移;
    6、调整印刷机;
    7、机器轨道夹板不紧导致贴装偏移;
    7、重新调整夹板轨道;
    8、机器头部晃动;
    8、调整机器头部;
    9、锡膏活性过强;
    9、更换活性较低的锡膏;
    10、炉温设置不当;
    10、调整回焊炉温度;
    11、铜铂间距过大;
    11、开钢网时将焊盘内切外延;
    12、MARK点误照造成元悠扬打偏;
    12、重新识别MARK点或更换MARK点;
    13、料架不良,元悠扬吸着不稳打偏;
    13、更换或维修料架;
    14、原材料不良;
    14、更换OK材料;
    15、钢网开孔不良;
    15、重新开设精密钢网;
    16、吸咀磨损严重;
    16、更换OK吸咀;
    17、机器厚度检测器误测。
    17、修理调整厚度检测器。
    缺件
    1、真空泵碳片不良真空不够造成缺件;
    1、更换真空泵碳片,或真空泵;
    2、吸咀堵塞或吸咀不良;
    2、更换或保养吸膈;
    3、元件厚度检测不当或检测器不良;
    3、修改元悠扬厚度误差或检修厚度检测器;
    4、贴装高度设置不当;
    4、修改机器贴装高度;
    5、吸咀吹气过大或不吹气;
    5、一般设为0.1-0.2kgf/cm2;
    6、吸咀真空设定不当(适用于MPA);
    6、重新设定真空参数,一般设为6以下;
    7、异形元件贴装速度过快;
    7、调整异形元件贴装速度;
    8、头部气管破烈;
    8、更换头部气管;
    9、气阀密封圈磨损;
    9、保养气阀并更换密封圈;
    10、回焊炉轨道边上有异物擦掉板上元件;
    10、打开炉盖清洁轨道;
    11、头部上下不顺畅;
    11、拆下头部进行保养;
    12、贴装过程中故障死机丢失步骤;
    12、机器故障的板做重点标示;
    13、轨道松动,支撑PIN高你不同;
    13、锁紧轨道,选用相同的支撑PIN;
    14、锡膏印刷后放置时间过久导致地件无法粘上。
    14、将印刷好的PCB及时清理下去。
    锡珠
    1、回流焊预热不足,升温过快;
    1、调整回流焊温度(降低升温速度);
    2、锡膏经冷藏,回温不完全;
    2、锡膏在使用前必须回温4H以上;
    3、锡膏吸湿产生喷溅(室内湿度太重);
    3、将室内温度控制到30%-60%);
    4、PCB板中水份过多;
    4、将PCB板进烘烤;
    5、加过量稀释剂;
    5、避免在锡膏内加稀释剂;
    6、钢网开孔设计不当;
    6、重新开设密钢网;
    7、锡粉颗粒不均。
    7、更换适用的锡膏,按照规定的时间对锡膏进行搅拌:回温4H搅拌4M。
    翘脚
    1、原材料翘脚;
    1、生产前先对材料进行检查,有NG品修好后再贴装;
    2、规正座内有异物;
    2、清洁归正座;
    3、MPA3 chuck不良;
    3、对MPA3 chuck进行维修;
    4、程序设置有误;
    4、修改程序;
    5、MK规正器不灵活;。
    5、拆下规正器进行调整。
    高件
    1、PCB 板上有异物;
    1、印刷前清洗干净;
    2、胶量过多;
    2、调整锡膏印刷机或点胶机;
    3、红胶使用时间过久;
    3、更换新红胶;
    4、锡膏中有异物;
    4、印刷过程避免异物掉过去;
    5、炉温设置过高或反面元件过重;
    5、调整炉温或用纸皮垫着过炉;
    6、机器贴装高度过高。
    6、调整贴装高度。
    错件
    1、机器贴装时无吹气抛料无吹气,抛料盒毛刷不良;
    1、检查机器贴片吹气气压抛料吹气气压抛料盒毛刷;
    2、贴装高度设置过高元件未贴装到位;
    2、检查机器贴装高度;
    3、头部气阀不良;
    3、保养头部气阀;
    4、人为擦板造成;
    4、人为擦板须经过确认后方可过炉;
    5、程序修改错误;
    5、核对程序;
    6、材料上错;
    6、核对站位表,OK后方可上机;
    7、机器异常导致元件打飞造成错件。
    7、检查引起元件打飞的原因。
    反向
    1、程序角度设置错误;
    1、重新检查程序;
    2、原材料反向;
    2、上料前对材料方向进行检验;
    3、上料员上料方向上反;
    3、上料前对材料方向进行确认;
    4、FEEDER压盖变开导致,元件供给时方向;
    4、维修或更换FEEDER压盖;
    5、机器归正件时反向;
    5、修理机器归正器;
    6、来料方向变更,盘装方向变更后程序未变更方向;
    6、发现问题时及时修改程序;
    7、Q、V轴马达皮带或轴有问题。
    7、检查马达皮带和马达轴。
    反白
    1、料架压盖不良;
    1、维修或更换料架压盖;
    2、原材料带磁性;
    2、更换材料或在料架槽内加磁皮;
    3、料架顶针偏位;
    3、调整料架偏心螺丝;
    4、原材料反白;
    4、生产前对材料进行检验。
    冷焊
    1、回焊炉回焊区温度不够或回焊时间不足;
    1、调整回焊炉温度或链条速度;
    2、元件过大气垫量过大;
    2、调整回焊度回焊区温度;
    3、锡膏使用过久,熔剂浑发过多。
    3、更换新锡膏。
    偏移
    1、印刷偏移;
    1、调整印刷机印刷位置;
    2、机器夹板不紧造成贴偏;
    2、调整XYtable轨道高度;
    3、机器贴装座标偏移;
    3、调整机器贴装座标;
    4、过炉时链条抖动导致偏移;
    4、拆下回焊炉链条进行修理;
    5、MARK点误识别导致打偏;
    5、重新校正MARK点资料 ;
    6、NOZZLE中心偏移,补偿值偏移;
    6、校正吸咀中心;
    7、吸咀反白元件误识别;
    7、更换吸咀;
    8、机器X轴或Y轴丝杆磨损导致贴装偏移;
    8、更换X轴或Y轴丝杆或套子;
    9、机器头部滑块磨损导致贴偏;
    9、更换头部滑块;
    10、驱动箱不良或信号线松动;
    10、维修驱动箱或将信号线锁紧;
    11、783或驱动箱温度过高;
    11、检查783或驱动箱风扇;
    12、MPA3吸咀定位锁磨损导致吸咀晃动造成贴装偏移。
    12、更换MAP3吸咀定位锁。
    少锡
    1、PCB焊盘上有惯穿孔;
    1、开钢网时避孔处理;
    2、钢网开孔过小或钢网厚度太薄;
    2、开钢网时按标准开钢网;
    3、锡膏印刷时少锡(脱膜不良);
    3、调整印刷机刮刀压力和PCB与钢网间距;
    4、钢网堵孔导致锡膏漏刷。
    4、清洗钢网并用气枪。
    损件
    1、原材料不良;
    1、检查原材料并反馈IQC处理;
    2、规正器不顺导致元件夹坏;
    2、维修调整规正座;
    3、吸着高度或贴装高度过低导致;
    3、调整机器贴装高度;
    4、回焊炉温度设置过高;
    4、调整回焊炉温度;
    5、料架顶针过长导致;
    5、调整料架顶针;
    6、炉后撞件。
    6、人员作业时注意撞件。
    多锡
    1、钢网开孔过大或厚度过厚;
    1、开钢网时按标准开网;
    2、锡膏印刷厚过厚;
    2、调整PCB与钢网间距;
    3、钢网底部粘锡;
    3、清洗钢网;
    4、修理员回锡过多
    4、教导修理员加锡时按标准作业。
    打横
    1、吸咀真空不中;
    1、清洗吸咀或更换过滤棒;
    2、吸咀头松动;
    2、更换吸咀;
    3、机器⊙轴松动导致;
    3、调整机器⊙轴;
    4、原材料料槽过大;
    4、更换材料;
    5、元件贴装角度设置错误;
    5、修改程序贴装角度;
    6、真空气管漏气。
    6、更换真空气阀。
    金手指粘锡
    1、PCB未清洗干净;
    1、PCB清洗完后经确认后投产;
    2、印刷时钢网底部粘锡导致;
    2、清洗钢网,并用高温胶纸把金手指封体;
    3、输送带上粘锡。
    3、清洗输送带。
    溢胶
    1、红胶印刷偏移;
    1、调整印刷机;
    2、机器点胶偏移或胶量过大;
    2、调整点胶机座标及胶量;
    3、机器贴装偏移;
    3、调整机器贴装位置;
    4、钢网开孔不良;
    4、重新按标准开设钢网;
    5、机器贴装高度过低;
    5、调整机器贴装高度;
    6、红胶过稀。
    6、将红胶冷冻后再使用

网友:
    调整刮刀压力

网友:
    人为擦板须经过确认后方可过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