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口使用三极管拉低电路求指教

楼主(2021-03-17):
    FPGA尚未完全起电时,IO口电平为高组态,各位大神,有以下几个问题求指教。
    1:该电路中已经下拉电阻让其初始状态为低,为何三极管Q30还能导通(该电路控制电源开关)
2:同样的电路图,也同样接在FPGA的IO_bank上,Q112没有导通,(该电路控制风扇)

我自己的猜想:是不是由于PCB_layout布局导致的差异?我已经测试过将两颗三极管互换,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导通的原因是什么,测一下基极电压吧,下拉电阻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Q30的C和E极在印制板上的阻抗是不是很小,很小的话可能印制板上C和E短路了

网友:
    把R385去掉看还上电不?要是还上再把Q112去掉呢。

楼主:
    各位兄弟,终于找到问题了,如下:
FPGA的手册有说明,设置成下拉的话,每个选择引脚内部上拉。设置成上拉的话,每个选择引脚内部上拉被禁用,但是在硬件上面我设置成下拉了,导致FPGA在起电过程中,三极管被打开,连接的PCB板电源起电,
哎,此次事件让我觉着还是得详细读手册啊,各位兄弟,吸取教训,一起成长

网友:
    高阻态会比较合理?

网友:
    这个是Xilinx FPGA 的默认启动引脚配置启动默认IO状态的,你可能默认设置成上拉有效了

网友:
    基极下拉10K,改为1-2K即可。以前遇到过,因为FPGA引脚在boot过程中处于默认上拉,上拉电阻30K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