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LED驱动问题

楼主(2021-03-17):
    发现车灯很多都是Led驱动靠近LED,集成到一个模块里的。那么,要是汽车LED驱动集中在一个大的控制器里,通过比较长的线束分别驱动车身各个部位的LED灯,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應該是基於方便維修及維修成本的考量,驅動放主控板、壞了要拆主控板下來修,修不好、整個主控板都廢了;驅動放燈板、壞了只要換掉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