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塞孔工艺中如何提高链接的密度?

楼主(2021-03-18):
PCB塞孔工艺中如何提高链接的密度?3 [: y& T$ d" y4 W7 \

网友:
    为了提高链接的密度,一些载波将采用孔上孔结构

网友:
    由于一般的补孔工序可能会产生残余的气泡,残余气泡的产生将直接影响环节的质量。

网友:
    气泡允许残留量没有明确的标准。只要可靠性不成问题,大多数都不会致命。然而,如果气泡刚好落在孔口区域,则出现问题的几率相对增加。如果孔板内有气泡,则电刷研磨后会产生气泡凹陷,电镀后会留下深孔。在激光加工中,容易产生不清洁,导致导电不良。因此,对于高精密pcb结构的承载板,尤其是孔上孔结构,填胶工艺显得尤为重要。